我是新人,想请假一个问题,关于arm

楼主:
我想买嵌入式板子,大概是s3c2410之类的吧,我想问一下,我有一台台式电脑,再买一个板子,硬件是不是够了啊? 是不是还要买什么仿真器啊?
仿真器是干什么的啊?听说仿真器好贵哦
大家不要嫌弃我的问题低级好不啊?

网友:
友情提示:先google,再提问。

网友:
入门可以了。这样可以学习到软件的!

网友:
我买的技创的仿真器,好像两千多!仿真器可以配合AXD调试BOOTLOADER等,如果只玩CE不用仿真器也行!

另:我自己刚调完了2410板子,有全套的BSP,便宜卖给你,呵呵!

网友:
仿真器是需要的,现在有便宜的,大概几百元吧。还需要烧写头,串口,交叉网线,便于以后调试。

网友:
仿真器是用来调试的,最好买一个。

网友:
买板子的时候商家会推荐给你的。

网友:
仿真器不是必须的,可以用JTAG调试,你到网上去搜索一下,三星的ARM板很多公司都有做的,
也不贵,便宜的只要500左右,而且公司一般会提供比较详细的学习资料

网友:
建议来个仿真器,好调试的,当然板子上的JTAG也可以的。

网友:
可以不用仿真器的,书上有写怎么做方针电缆的,自己做一根就可以了,成本不到10块钱的!

网友:
不用仿真器啦,

网友:
我现在已经弄了一段时间板子,了解了一些拉
谢谢各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