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中怎么实现读取文本的一行

楼主:
打开一个很大的文本文件,我需要分页把它显示出来,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我是想先读取能够显示的行数(比如5行),当按下一页按钮的时候再显示接下来的5行,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不,希望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先申请一个内存空间,然后每次读入固定长度的字节,显示,不够时再去从文件里读。

网友:
用edit 或 rich ink 控件来处理比较简单

网友:
我这么做的……

int len = wcslen(pTChar);
int iStart=0;
if((i < len - 1) && *(pTChar + i) == '\r' && *(pTChar + i + 1) == '\n'){        //get one line
   //i - iStart
   ……

   iStart = i + 2;
}

网友: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读取大的文本文件的,我也是读取到大的,速度就很慢
有人提示我用文件影射的方式打开,或者索引的方式打开
意思好像是边读边显示,但不知如何操作.可不可以提示一下.

网友:
文件影射的方式打开有人做过么?

网友:
文件影射的方式

//创建文件
HANDLE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_T("MYTEST.txt"),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0,NULL,
                                                    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0);
ASSERT(hFile   !=   0);

DWORD   dwLenFile   =   GetFileSize(hFile,NULL);

//创建内存文件对象
HANDLE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WRITE,0,dwLenFile,L"MyMappingFile");
ASSERT(hMapFile   !=   0);

//获取内存映射文件对象视图
LPSTR   pData   =   (LPSTR)MapViewOfFile(hMapFile,FILE_MAP_WRITE,0,0,dwLenFile);
ASSERT(pData   !=   NULL);

//*****操作*****

char   *pReadBuf   =   new   char[dwLenFile+1];
strcpy(pReadBuf,pData);

pReadBuf[0]   =   "5 ";
pReadBuf[1]   =   "2 ";
pReadBuf[2]   =   "0 ";

strcpy(pData,pReadBuf);
//*****关闭*****
//取消视图
UnmapViewOfFile(pData);

//关闭映射文件
CloseHandle(hMapFile);

//关闭文件
CloseHandle(hFile);
delete[]   pReadB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