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EVC下编译一个DLL,提示:"definition of dllimport ...

楼主(2007-08-30):
我在EVC下编译一个DLL,提示:"definition of dllimport function not allowed",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我在EVC下编译一个DLL,提示:"definition of dllimport function not allowed",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definition
function
如何

网友A:
是不是不应该是dllimport 而是dllexport呢?

网友B:
这些代码原先是VC下,现在想移植到EVC下,但我看资料说EVC下的也是这么定义的啊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你也不要出错的函数贴上来,只能凭空猜测喽,哎,描述问题也不清楚

网友D:
同意二楼的,DLL一般都是向外导出,大都是export,应用程序用import!不知道具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