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wince入门,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楼主:
第一次接触到wince这个名词,现在想进入这个方面,
请问各位前辈我应该怎么走!谢谢,
希望各位指一个明路,谢谢!

网友:
先看点儿基础知识 《Windows CE.net》《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这两本书不错
最好有一定c语言和操作系统方面的基础
用到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2005及其sp1
PlatformBuilder
BSP等

网友:
谢谢,请问有以上说的书,或者说有关这样的电子图书吗,能发一下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
mingjiang_xie@yahoo.com.cn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电子版的 是在图书馆借的 :-) 在网上搜搜吧

网友:
准备做什么方向的?

网友:
比如嵌入GSP之类的吧,我应该怎样走呢!
顺便帮我注解一下下面的代码可以吗,各位前辈!谢谢 !
ArxDbgAppEditorReactor::getInstance();
    MapTestReactor::getInstance();

        registerDialogExtensions();
        registerAppMenu();

        endSplashScreen(splashScreen);

    m_didInit = true;
    return AcRx::kRetOK;

网友:
顺便说一下这是什么语言,关于哪方面的开发!谢谢!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这个菜鸟!

网友:
这是C++语言, 用evc开发,是microsoft的开发工具,网上有下载,可下载一个:evc4.0来玩玩,

网友:
谢谢,
谁能帮我注解一下吗?!无胜感激!

网友:
下载一个PB,定制一个OS,导出SDK,再用VS2005.net,写一个程序在这个OS上运行!

先将自己定位,
OAL,
驱动,(和OAL差不多,)
系统定制,
上层应用.

三层先其一吧!

网友:
有问题来这问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点!
可是我的基础相对差了点,你们说的有些还不太明,!
不知道前辈们可以给我发一点这个方面入门的电子图书吗?书城的书太贵了,买不起!
希望各位前辈们帮帮忙!
我知道我给的分太少了,我会再加的!
我的邮箱是:
mingjiang_xie@yahoo.com.cn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