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什么51单片机上电后sp指向07h?多谢指教:~~

楼主:
为什么51单片机上电后sp指向07h?
能详细点吗..

网友:
00-1F 为4组工作寄存器区,每组都有8个工作寄存器,R0-R7,系统复位后,默认选中的是第0组工作寄存器(00-07H),SP初始化为07

网友:
厂商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一般人家不用后面的那些资源,不过牛人们都是把它设定为30的。

网友:
好像是体系结构定的...

至于为什么,我没看到过有文档给出相应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