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接地为什么要走环路?

楼主:
   各位,我自己做过一段时间的硬件,而且设计了几块电路板和pcb,但是在接地上,有几个问题, 请教
    1. 数字地为什么要接成环路,在其他的地的连接时候,是要尽可能的少走环路,环路面积太大,emc的影响会很大!不明白了?
    2. 射频电路在做的时候,接地是不是要尽可能的接地线短和宽带线,而且要实行铺地技术。

网友:
        2.   射频电路在做的时候,接地是不是要尽可能的接地线短和宽带线,而且要实行铺地技术。

记得是有人和我说过:可靠接地....

网友:
环路可以起到屏蔽作用。

网友:
  不理解!我只知道环路容易引起电磁兼容问题, 在接地的时候都是要尽可能减小环路面积的。这个不冲突吗?

网友:
电磁兼容性是比较广泛的,有些指标也是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来处理。
数字电路在布线时要考虑EMI问题,环路可以抑制EMI。但环路可能造成EMC问题,所以模拟电路要避免。
这些是我的理解,我是个外行。

网友:
刚才说的只是地线。信号线一般是不能布成环的,除非是天线。

网友:
考虑问题比较多,要合理安排,否则会出现散热问题,有可能损坏电路.

网友:
   恩,原来是这样的呀!学习了!那么能不能说下为什么环路就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吗?

网友:
这些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我说的是自己猜的,不负责的。
环线包着敏感器件,就象个套套,外面的辐射被挡住了,即使垂直的辐射也会被感生电流抵消。里面的垂直辐射也被挡住一部分。但如果有交变的地电流则可能引起辐射。
对于模拟器件,比如小信号测量,对地电位要求很高,环形的地电流,可能导致电位差和噪声,数字电路却对这些不敏感。
模拟不能布环,也不绝对,要看这个环是什么样的,反正牵扯很多,我一知半解。
这些有一些理论的,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恩,可是在数字电路中,地线上的电流肯定是交变的!数字电路中门电路的开和关肯定要引起地电流的变化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三!对吧!好了,还是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