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xd中调试程序时,只能在main函数中设置断点吗 ...

楼主(2007-03-27):
请问,在axd中调试程序时,只能在main函数中设置断点吗?
我觉得不应该啊,但是却没法在其他的文件中设置断点呢
其他
程序
断点

网友A:
软仿还是硬仿?ICD对断点数有限制,但也最少有三个。

网友B:
我是想但不运行软件 让它实现lcd的点量

网友C:
在FLASH 里只能设置两个断点
RAM里 具体没试过

网友D(2008-09-13):
顶.我是软仿.下载到SDRAM里面.裸板.就在MAIN函数能设置2个断点.而且是设置完了以后.清楚以后就再也不能设置断点了。 设置断点以后也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