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系列单片机?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个,有没有谁知道PIC系统单片机的编程工具和开发平台?
还有关于PIC18F6622芯片简介?

网友:
開發平台:MPLAB IDE, 版本好象去到了V7.52了,Microchip 網站有的下。
仿真工具可用ICD2,有錢的話可用ICE2000

网友:
好像有个MPLAB,可以到microchip网站看看

网友:
18系列的用过4620,ICD2我一般只用来下载

感觉MPLAB这个IDE很垃圾的...

稳定性也不好,仿真根本跑不起来.5555555555

哭哈

网友:
pic的又贵,又不好用(仿真器和ide),抗干扰又不好(f的),还这么多人用,真搞不懂,,,哎。。。

网友:
强烈反对MBWQ的看法!!!!,如果照你的说法,PIC是不是就没人用了呢,你用过吗?
根据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来说,PIC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比51强的多了。再强的东西,如果
你什么抗干扰措施也不加,拿来就用肯定也不行,那你说说看,什么单片机抗干扰能力
强,而且价格又便宜???

网友:
PIC的单片机一般是ICD2在开发工具。要是,初学的话它的指令方式和51不同。内存的存取是间接的。堆栈是硬件的。PIC16系列的单片机适合一些计算量不大的设备中。要是,算法复杂可以使用PIC18的或更高级的。PIC是单片机中抗干扰比较好的!而且PIC的单片机的性价比较高。只是国内的了解少。有问题可以发贴啊!很乐意回答PIC的问题。

网友:
MPLAB IDE, 版本 8.1
工具可用USB- ICD2
淘宝上有很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