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51芯片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
我是刚开始学习51芯片,老师让我设计一个电路图,我需要实现的功能为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另外接一个4×4键盘,留四个io口,一个用于连接LCD.我想知道我该用什么软件画图,我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实现.

网友:
天啊

为什么问老师呢?

网友:
sorry - 为什么不问老师呢?

网友:
他让我自己研究

网友:
建议你先到网上找找51的资料看看。。呵呵。。学习下protel吧!画画原理图。。慢慢来。。LCD最少也要三五根线吧。。

网友:
谁能帮我就给我发个邮件吧,没人回,我就先结贴了吧.caidaolining@163.com

网友:
楼主意思留一组io口吧,
慢慢来吧,
总不可能一个下午就学会。

网友:
我需要实现的功能为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

找那些有D/A.A/D的单片机,看看数据手册,用推荐电路就OK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吧?

网友:
先把原理图找出来,看书也好,在网上搜索也好,最好分几个模块来做,譬如A/D与D/A,LCD,键盘,一个一个来做,最后在主程序里面结合起来。

网友:
我看你该先把CPU的原理搞清。A/D,D/A放在以后在说吧。

网友:
我在书上查到了资料(电路图,代码),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们,我都不明白它们的工作原理.

网友:
根据你的项目,给你提个清单,你整理清楚。

1. c51有多少个用户可用的I/O
1.1. C51是否具备A/D功能
1.2. C51是否具备D/A功能

2. 什么是信号
2.1. 什么是数字信号
2.2. 什么是模拟信号
2.3. A/D过程需要什么外部电路
2.4. D/A过程需要什么外部电路

3. 什么叫LCD,它是工作原理。
3.1. LCD是做成动态显示还是静态显示。
3.1.1. 动态显示如何实现?
3.1.2. 静态显示有如何实现?

4. 什么是4×4键盘
4.1. 4×4键盘至少需要多少I/O
4.1.1. 可供键盘使用的I/O是多少
4.1.2. 提供的IO如何搭建外部电路去实现4×4键盘
4.2. 读取4×4键盘采用中断方法还是扫描方法
4.2.1. 什么是中断
4.2.2. 什么是键盘扫描

5. 如何操控CPU的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