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里面 usb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需要做一个程序跟wince里面的一个应用程序通信,通过usb,
因为下位机还没写,不知道各位兄弟手头有没有简单的程序可以让我在wince里面运行,测试我的上位机代码的?简单的读写就可以了。
我们使用三星ARM9。
有代码更好!我用evc给她弄进去。
这方面刚接触。请多指教。

ps:不知道有没有usb口调试软件支持三星的?

谢谢了!

网友:
一般wince里面都把usb虚拟成com口了,知道是com几,然后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就可以了

网友:
usb虚拟成com?都用usb了怎么还要转串口,我们还把com转usb在上位机用呢

网友:
上面说错了,pc上还是用usb转串口,
只不过考虑串口很容易坏,不能带电插拔,所以考虑直接用usb通信,如果要在wince里面安装驱动转也麻烦,而且用usb通信可以很快。

网友:
是我以偏盖全了,不好意思!可能只是我们的产品如此,你当我没说

网友:
没关系,还是要谢谢你的意见。只是公司没有支持wince的驱动,麻烦。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谁来帮顶一下

网友:
回复人:constantine(飘遥的安吉儿) ( 一级(初级)) 信誉:100         2007-3-7 10:32:13         得分:0
?

上面说错了,pc上还是用usb转串口,
只不过考虑串口很容易坏,不能带电插拔,所以考虑直接用usb通信,如果要在wince里面安装驱动转也麻烦,而且用usb通信可以很快。
-------------
串口我们都是带电插拔,没听说容易坏

wince里面USB驱动一般是编译进CE系统里,当然要做安装版本的应该也可以,不过比较少见

网友:
谢谢楼上了,不过我们公司不少串口都是带电插拔烧了,奇怪.

目前上为的例子到是写出来了,下位的例子还要研究一下evc怎么写.不然不能验证是否正确,用usb调试软件倒是可以捕捉到对应的数据包.

网友:
硬件短信平台
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比较稳定,不受网络安全影响,响应及时,适合一些重要的安全性高的业务需求,但是发送速度有限制,一般是800条/小时
sp短信通道发送速度快,但是由于接入的开发商很多,在服务器不多的情况下,必然会排队,有时繁忙时提交一条短信,第二天才能收到,而且网络不正常时,也会影响使用
建议一些管理软件用短信猫做短信平台
1.方寸GSM-Modem 短信平台

GSM-Modem 短信平台,无需联网,只需一台电脑,一个短信猫(或手机),一个短信开发接口,就可轻松建立短信服务器,可实现短信收发,短信互动等功能,一台电脑可以连接多个短信猫硬件,从而提高吞吐量。

2.方寸短信数据库接口(手机短信接口,短信二次开发控件)

通过本数据库接口,能使你现有的系统(如OA、CRM、ERP等系统)轻松实现无线办公功能,无论你用的是哪种开发语言(VB\VC\VFP\asp\jsp\java\pb\delphi...),只要你的系统能读写数据库即可对接!你仅需要在指定的表中添加记录,本接口程序就自动进行发送短信了,收到的短信会自动保存到数据库里,所以,您不需要了解任何有关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就可实现手机短信的收发等功能!
电话:0755-25996144/25536144
联系人:陈先生
网址:http://www.fcwww.com
qq:39337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