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键字:事件对象,DeviceIoControl

楼主(2007-09-13):
[请问]关键字:事件对象,DeviceIoControl
请问
WinCE下,应用程序能通过DeviceIoControl将事件对象传递给驱动程序吗?
关键字
应用程序

网友A:
可以创建一个有名字的事件对象,把名字传递给驱动程序再打开这个事件对象。

网友B:
回复人:fengwx() ( 三级(初级)) 信誉:100
可以创建一个有名字的事件对象,把名字传递给驱动程序再打开这个事件对象。
打开时间对象是什么意思?
可以设置这个事件对象状态吗

网友C:
在CreateEvent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指定一个字符串名字。
在OpenEvent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以同样的字符串名字为参数。
虽然两个函数返回的句柄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句柄都对应同一个内核对象,是可以设置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