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想做一个自定义控件

楼主(2007-08-14):
(ppc)想做一个自定义控件
想做一个 类似于 listbox的控件 可以添加图片 和 设置透明色
图片

网友A:
继承MFC的来改,应该比较简单吧~~

网友B:
不是太好实现...

网友C:
使用LBS_OWNERDRAWFIXED创建自绘类型的LISTBOX,在父窗口中处理WM_DRAWITEM,WM_MESUAREITEM,如要要封装方便,且不使用MFC的话,可以在父窗口中截获此消息并通过SendDlgItemMessage将其转发给控件,让控件自己去绘制,这就类似于MFC中的control_reflect。在WM_DRAWITEM里边你就可以随意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