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华读卡器校验4442卡密码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明华读卡器校验4442卡密码的问题
4442卡的初始密码为ffffff,这个密码是16进制的,还是ASCII吗?明华读卡器的密码校验函数为:int csc_4442(int icdev, int len, unsigned char* p_string)我把"ffffff"作为参数放入,但校验错误。用hex_asc("ffffff", s3, 3) 转换后把s3作为参数放如校验函数,还是错误。请用明华读卡器做过开发的朋友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密码
读卡器
ffffff
明华
开发

网友A:
ffffff 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B(2008-01-25):
老大,初始密码是:0xff,0xff,0xff占三个字节(byte),直接把他们附给字符串数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16进制的,做为密码这种东西,是不会用"ffff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