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如何向按纽上加盖一个图标

楼主:
我试过很多方法,用过CButtonST 但它在windows下可以,在wince下好像不行,如GetIconInfo 是windows下的API而不是WINCE下的,就像这样,会发生很多问题,我应怎么做呢.

网友:
用CButtonST 可以的啊,我用的就是。当然还有很多类的,如CeBtnST也能,很多的。都能实现的,有的还能直接把位图显示在按钮上

网友:
自绘按钮吧
应该是可以的,但不知道楼主要想的效果。

网友:
我是在EVC下开发的,当用CButtonST时,报GetIconInfo错误,因为CButtonST 中用到这个函数,我试过了在VC下是可以的, 我只是想在windows CE下如何向按纽上增加一个图标,,如何自绘呢,有好的办法吗.
还有想在对话框上实现一个圆解矩形按纽,做了一天,实现搞不定了,等待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圆角矩形按纽,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在Windows平台下,这个问题可以实现。
但在CE下,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
那如何向按纽上加载一幅图呢.用CBitmap可以吗.具体如何实现呢

网友:
用CBitmapButton ,自绘按钮的弹起、压下的图案,然后用AutoLoad就可,可以查看EVC的帮助文件。

网友:
将按钮属性修改为owner draw,然后定义为CBitmapButton变量,使用LoadBitmap来加载位图。

网友:
或者使用CeBtnST类,专门针对CE的,很好用。如果找不到的话,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BitmapButton 这个EVC上有但是VS2005已经去掉这个类了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