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
要开发一个多生理参数的监测仪器,比如测量体温脉搏和血氧含量,对这些进行处理分析,实现存储报警显示并和PC机通信等功能.我想用51系列的单片机,集成AD转换,有较多IO口,最好还集成有FLASH存储,这样可以将测量的数据存储起来.我查了许多资料,芯片型号很多,厂家也很多,我又是个新手,没有一点头绪.希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提供一些建议,推荐一款低功耗,性价比高的芯片.

网友:
选个带Ethernet和CAN的ARM好些。

Philips的LPC2368或ATMEL的7X256之类的,ST的ARM9看来也不错,不知道好不好买。
这些片片都有QFP,板子好做。

网友:
如果要存储较多的数据,还是选有EMI的ARM9较好,SDRAM/NANDFLASH都容易接口。

SAMSUNG的ARM9较优,但都是BGA, 对PCB要求高,及焊接要有专业设备。

如果必须用QFP的ARM9,就用ATMEL的9200吧,性价比差些。

网友:
这些都比较贵吧,有人知道51系列的吗?我的项目要求成本低,并且处理器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网友:
用过的51系列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全的

但PIC的有,像PIC18 4620

功能比较全点的51像C8051F不过好像缺点...

网友:
C8051F缺点什么?

网友:
缺了你要的那个存储的...

网友:
好象MSP430也可以 请问用MSP430和8051f相比哪个成本低呢?包括开发环境的配置

网友:
有“血氧含量”的仪器还是能卖不少钱的吧?且处理相当复杂,用51相当勉强,用一个
ARM7说不定还省些。

网友:
“血氧含量”涉及到信号处理方面的东西,可能对运算要求高些

网友:
有谁知道血氧含量检测的数据处理对存储量的要求多高呀?

网友:
STC12C5410AD

单机器周期每指令周期,集成10位AD,2K eeprom

网友:
可以外扩RAM存储器,多用几个硬件

网友:
不建议用51和ARM,一个太低档,一个太高端

“血氧含量”涉及到信号处理方面的东西,可能对运算要求高些
//这个建议使用专用模块,自己做感觉不大现实。

网友:
c8051fx怎么样?专用模块大概多少钱?

网友:
用avr吧,avr系列里你可以尽情选择

网友:
那用C8051F020和MSP430哪个更适合呢

网友:
给分吧
FreeScale 9s68lc60
今年3月才出的
自带键盘接口
自带LCD显示屏接口
2个12位A/D转换
60k flash
串口通信吧

网友:
我建议用PIC18F4550带USB,串口,资源绝对够用,内部集成用EEPROM

网友:
用STC系列的吧!去宏晶科技看看,有你要的!

网友:
MSC1210Y5,一般的开发,它上面的资源应该足够了。。。

网友:
华邦W79E227
华邦单片机选型:www.hi.baidu.com/rtech

网友:
华邦W79E227
PIC18F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