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新手入门提问

楼主: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的项目,开发WinCE系统手机的应用程序。请问需要安装哪些工具?我装了EVC但每次运行就提示: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has discovered no CE platform SDK installed on the desktop.
Please install at least one CE platform SDK before launching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网友:
没有安装SDK~~~~

网友:
楼主最好在网上查查,相关的资料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
运行C:\boot.ini,把/noexecute改为/execute,然后重启,再运行,试试吧

网友:
没有安装SDK,如果你是用模拟器,可以安装标准SDK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可是不知要装哪个SDK,我下了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SDK.msi和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msi,但无法安装,提示: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required to use this SDK f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re not installed on this workstation.Before trying to run the Setup Wizard again,verify that the qequired software is installed.………………

网友:
EVC的调试是很不好用的,尤其是在xp上使用时速度很慢。而且安装繁琐。
目前大部分开发ce软件的都转用 VS 2005了  它有自带的模拟器,不需要再单独安装。
而且调试方面有很大改进。

网友:
如果你还是坚持要用evc的话,如果用的是xp系统
需要把你系统的 boot.ini 文件改成这样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optin /fastdetect

网友:
谢谢hanshu540(函数)!还是VS2005好用,我决定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