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TORNADO连接时有点问题

楼主:
boot device          : ene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host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7.100:ffffff00
host inet (h)        : 192.168.7.50
gateway inet (g)     : 192.168.7.254
user (u)             : starlight
ftp password (pw)    : starlight
flags (f)            : 0x0
target name (tn)     : starlight44b0x

Loading... 663912 + 196528
Starting at 0xc00100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ne unit 0
Attaching interface lo0...done
Unable to add route to 210.42.147.0; errno = 0xffffffff.

Adding 2898 symbols for standalone.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VxWorks version 5.5
]]]]]]]]]]]]]]]]]]]]]]]]]]       KERNEL: WIND version 2.6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2

                               CPU: wrSbcArm7 - ARM7TDMI (ARM).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800000.  BSP version 1.2/18.
                             WDB Comm Type: WDB_COMM_END
                            WDB: Ready.
->  上面的信息,是从串口输出来的信息,应该说明,vxworks 跑起来了吧

同时:
FTP SERVER:里设置的目录:   C:\TORNADO2.2\TARGET\PROJ\PROJECT1\DEFAULT

TARGET SERVER:里选的是:C:\Tornado2.2\target\proj\Project1\default\vxWorks ,这里的vxworks 为烧写的文件
应该说明,下载的vxworks 要调试的vxworks 是同一个目录!
但在 启动 TARGET SERVER 里配置时,表现为:

屏幕右下脚多了个 红色的小图标, 图标上有个 黄色的“!”。
其提示内容:
   tgtsvr (starlight44b0x@shazq): Tue Jun 26 10:18:47 2007
    Checking License ...OK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Timed out
failed.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Timed out
failed

   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我在sscom32 已经看到 vxworks 运行起来的
但这个连接怎么就连不起来呢?

网友:
很大可能是防火墙或者是WindowsXP的补丁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 2000 professionel

操作时,我把防毒的都关了

网友:
把target server配置时候的command line贴出来看一看

网友:
tgtsvr.exe 192.168.7.100 -n starlight44b0x -A -V -B wdbrpc -R C:\ -RW -c C:\Tornado2.2\target\proj\Project1\default\vx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