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5 基于mfc的对话框程序, 启动的时候如何让其隐藏? ...

楼主(2007-10-15):
wce5 基于mfc的对话框程序, 启动的时候如何让其隐藏?尝试了windows的方法不支持啊。
如题。求解。
wce5 基于mfc的对话框程序, 启动的时候如何让其隐藏?尝试了windows的方法不支持啊。
总是要闪一下才隐藏。
windows
对话框
程序
如何

网友A:
试试在presubclass的时加上ShowWindow(sw_hide)

网友:
这个关键在你的启动控制阿,在启动的时候首先是创建句柄,只创建不show的话是不可能会看到的,估计mfc中自动加入了SHOW这一步,你可以尝试下把这步去掉,由于我一直用api,不用mfc,所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B:
OnInitDialog时,return FALSE;
试试

网友C:
在OnInitDialog()初始化的时候就调用ShowWindow(SW_HIDE)

网友D:
上面的方法都尝试过了。
总是要闪一下,mfc的对话框程序做的比较讨厌。改成非模式的都不行。

网友E:
有个取巧的方法,楼主可以试一下,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窗体的大小设为最小,等隐藏后再把这个窗体换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网友F:
基本上搞定。
在OnInitDialog中加下面的语句,效果还不错
SetWindowPos(&wndTopMost,0,0,0,0,SWP_HIDEWINDOW);
用的时候再还原。
不过如果wince设定了那个窗口特效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个小窗口一闪而过,不过那就不仅仅是对话框程序了。
用api直接写showwindows(hide)都会有闪过的效果。
多谢大家了。

网友G:
你可以在DefWindowProc中响应WM_PAINT消息,在该消息中用ShowWindow(SW_H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