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ED 灯的灰度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04-07):
请教: LED 灯的灰度是什么意思啊?
请教: LED 灯的灰度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 LED 灯的几级灰度?
灰度什么什么意思?
我想用 S3C44B0 做块板子,驱动 LED 灯
大约 10000 个 LED 灯,
显示的内容从 CF 卡中读取,
44B0 够了吗?
谢谢!
什么什么

网友A:
没碰到过~期待~

网友B:
LED灰度,实际就是,用不同的电流或者PWM方式去驱动灯管。这样,可以实现LED在亮度上的不一样。比如占空比为100%,就是最亮;87.5%次之,一直到0%就是最暗。这样就比单一的亮--暗更有表现力。当然,很明显,这样在数据存储和处理上,都有更高的要求。

网友C:
S3C44B0 做块板子,驱动 LED 灯,驱动多少个?
一个足够了
10000 个 LED 灯,恐怕不够

网友D:
直接做不可以。可以用串行片子和并行扫描方式。

网友E:
说直白点吧:灰度 == 亮度
这个可以通过:
对于常规的灯由给的电流大小或是同电流的情况下由点亮灭之间亮占的时间比决定
而咱的LED只有亮和不亮之分,所以就只能用后一种方式...
..........................................................................
1000多个LED的话,那就得专门做一个驱动电路,不然,它可亮不起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