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Timer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7-02-01):
SetTimer的精度问题。
如果settimer()的时间设成一天,也就是24*60*60*1000毫秒,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A:
取决你的系统晶振的精度
晶振的精度一般是10^-7 ~ 10^-9
如果你使用的是100Mhz的晶振,那么一天的误差理论值在8ms以内

网友B:
settimer()的消息有时候会被丢弃的

网友C:
是么,我想做个闹钟,可以周期的提醒,用settimer()行不?比如设定时间为9小时,会不会到时不响应这个消息哦?

网友D:
《windows程序设计》上说:WM_TIMER消息优先级比较低,windows可能会在消息太多的时候将其丢弃。
MSDN 这样说:
The WM_TIMER message is a low-priority message. The GetMessage and PeekMessage functions post this message only when no other higher-priority messages are in the thread's message queue.

网友E:
SetTimer()还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在每次收到WM_TIMER消息时获取系统时间
但是你不能以收到WM_TIMER的次数来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