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所需記憶體?

楼主:
請問target board跑wince,所需要的記憶體是多少
32mb夠嗎
thx

网友:
  看你都包括哪些组件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CE最小的内核可以定制到几百K;最大的话,32M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
同意上述观点~ 32M肯定能做。不过你不能定制太多的东西应该。反正我随便定制几个玩意,比如加个MSPY2  加个CE数据库  加个什么东西,那就不够了~不过你可以压缩~我还不会定制小的呢。。。

网友:
config.bib的片斷
target board的記憶體是64,是不是NK的RAMIMAGE 加上RAM加上RESERVED 就是等於分配總記憶體64mb的意思
;NK    900B8000  01F48000 RAMIMAGE     ; SDRAM 31.9MB: [96C0 8000 -> 98C0 0000]
        NK    900B8000  02400000 RAMIMAGE     ; SDRAM 31.9MB: [96C0 8000 -> 98C0 0000]

    IF MEM128M
        ;RAM   92000000  05A00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RAM   924B8000  01548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ELSE
        ;RAM   92000000  01A00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RAM   924B8000  01548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RAM   924B8000  02800000 RAM          ; SDRAM 26MB:   [98C0 0000 -> 9A60 0000]
    ENDIF

  DISPLAY    93A00000  002B0000  RESERVED  ; 1MB aligned
    AUD_DMA    93CB0000  0000A000  RESERVED
    SLEEP_SAV  93CBA000  00001000  RESERVED
    DRV_GLB    93CBB000  00001000  RESERVED
    CACHE_FLG  93CBC000  00001000  RESERVED  ; for use by cache routines: 9A8B_C000->9A8B_C003 used for flagging. 9A8B_C004->9A8B_C803 rsvd for miniD
    IM_SAV     93CBD000  00040000  RESERVED  ; 4 x 64k for the 4 IM segments during low-power modes
    OHCI_DMA   93CFD000  00009000  RESERVED  ; For USB Host OHCI DMA
    CAMERA_DMA 93D06000  001D0000  RESERVED  ; For Camera DMA, this can handle a double-buffered 640X480 image
    UNUSED_BUF 93ED6000  0010A000  RESERVED
    EDBG       93FE0000  00020000  RESERVED  ; x20000 for EBOOT - 3 Client memory pools of 24K (128K)

网友:
阿~谢谢~虽然你说得我不是很明白(完全是表述问题)。不过我还是懂了点~

网友:
其实我在乱说~刚发现你也是在提问。。

网友:
RAMIMAGE   加上RAM 肯定对~其他的我不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