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关于ShellExecuteEx调用可执行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9-10):
EVC---关于ShellExecuteEx调用可执行文件的问题
在EVC下调用一个可执行文件A用 ShellExecuteEx(&A);
但是如果该文件A正在执行,如何切换至可执行A,而不让他再次执行一次。
如何实现?高手指教!!
如何
执行文件

网友A:
调用之前用FindWindow看看是否已经运行。
如已经运行就
ShowWindow
hWnd = FindWindow
if(hWnd )
ShowWindow(hWnd)

网友:
如果应用没有做只能运行一个实例的处理,就只能像楼上所说的那样处理之。

网友B:
两个办法:
1、在A中的入口函数中处理,如一进入口函数就建一个内核对象,看是否已经存在。
2、在调用A的时候处理,只能用FindWindow, 前提是要知道A的name

网友C:
别人解答了你的问题,请及时给分结贴。

网友D:
yashi(老斩)
真是热心人。
如果大家和你一样,eeworld的人气就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