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的SUBB A R2这个指令的执行作用

楼主:
请教大家以条指令作用,程序在下列出:
1.  SUBB A,R2 即是 A的立即数8减R2的立即数0,要减去进位标志C吗?
按照89C51指令集的功能说明:含借位减法,自累加器中减去错位(即进位标志C)及源操作数,若不够减而有错位则C=1,反之则C=0,
以下这段程序用于遥控器解码,本人不理解进位标志C到底是软件或都是通过检测硬件的信号设定0\1还是依靠A减R2相减后有没有错位决定的.
如果可以软件设定我我在程序加入这句MOV  C IRIN,用仿真器仿真程序没问题,但总是不理解这句意思??

IRIN  EQU  P3.2    ;红外接收信号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IN等于1跳转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CALL DEL           ;10us
          MOV  A,#8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8-0-0=8=A
                             ;IF C=0  BIT=0
          MOV  A,@R0         ;A=20H,R0的内容不变
          RRC  A             ;00100000 \00010000 C=0 P=124 即A=10H   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地址20H的内容10H,R0和A的内容都不变 P116
          INC  R3            ;R3内容加1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寄存器与立即数不相等则跳转
          MOV  R3,#0         ;8位数清0 看I3:
          INC  R0            ;20H+1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即32位,1字节8位
          JMP  IR_COMP
N1:      INC  R2            ;R2地址内容加1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网友:
可能,取到的值和时间有关...

网友:
上一位楼主,我想问的是这个指令集SUBB A,R2 即是 A的立即数8减R2的立即数0,要减去进位标志C吗?累加器减去进位标志C及源操作数,现在够减了即是C=0吗?,大家先回答我这两个难题吧?????

网友:
SUBB A,R2 就是 A的值-R2的值-C的值,如果够减 C就是0,否则为1

网友:
上一楼主,现在我在IRIN  EQU  P3.2   程序后加入MOV  C IRIN, P3.2脚接收红外波形信号
当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IN等于1跳转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如果IRIN 变为低电平就将0放入C, 那么执行红外解码程度的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8-0-1=7=A 才对吧!!  我用软件设置的C=0在SUBB  A,R2运算没冲突的吗?

网友:
8051没有不带借位的减,所以你的第一 SUBB之前总是需要一条 CLR C

          ;CLR  C     ; 就像这样,但你为什么要去掉它?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8-0-0=8=A

网友:
上一楼主,我在I5:      MOV C,IRIN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这段程序以经将C设为0了,我去掉CLR  C是因为加后,用HT6221发射的遥控波形按键只有4到5个键可识别,不加CLR  C会令SUBB  A,R2  作用变成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