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设置热键?(GB4 for PPC)

楼主(2007-11-30):
Wince下如何设置热键?(GB4 for PPC)
Mobile在GX库屏蔽普通操作按钮消息后如何实现热键功能?
正在做金山游侠PPC版,所有查询修改功能都实现了,但现在只能通过长按电源键切出游戏,郁闷!
Mobile
查询
金山游侠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LZ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B:
ce下有热键功能的,有api

网友C:
什么API可以在GX库屏蔽下仍然有效?

网友D:
呵呵,没看清。
GX库没有用过。

网友E:
这个不好搞,按键全部被屏蔽了,通过消息让游戏最小化或者把你的程序提前也许是个办法。

网友F:
该怎么触发这个消息呢?
现在用了一个比较麻烦的办法,HOOK游戏的WinProc,截获特殊触屏动作,发消息调出工具窗口

网友G:
试试键盘钩子吧

网友H:
试试键盘钩子吧
--------------
如何实现?简单讲一下

网友I:
自己在网上查吧,和PC上的差不多,一大把的文章。

网友J:
OK了,居然又是UnDocument

网友K:
那个hook hardware按键的方法确实是文档中没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