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udio2005 PB 编译出来的 CE6.0 的SDK怎么用阿

楼主(2007-04-27):
用studio2005 PB 编译出来的 CE6.0 的SDK怎么用阿
编译出来的SDK只有5M不到,直接将msi文件运行安装之后,在建立一个简单的工程都编译不过。
一般一个标准SDK都有100M多的样子,为什么我自己编译出来的只有SDK只有几兆呢,哪位知道这个SDK到底是怎么用的,还要什么别的设置么,找MSDN,也没找到。
我是新手,知道的麻烦回一下,谢过了!
安装
工程

网友A:
SDK的大小,与定制的内容相关,如果定制是正确的,只能说明楼主的SDK没有包含必要的组件。
这样导致:(1)SDK小;(2)无法用这个SDK编译,当然不能啦,因为组件都没有包含啊。

网友B:
但是该选的模块都已经选上了,编译出来的NK.bin文件传到开发板上运行也很正常,我用的是叫Ebox的开发板,随开发板提供的SDK也只有不到5M,拿它的SDK来用也有问题,可能是我的使用法法没没搞懂
另外我发现CE 6.0的SDK还没发布,我现在解决的办法是在CE5.0的SDK下开发,只是在include和lib目录中加入我自定义的SDK路径,看上去仿佛可以,但是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你装sdk的时候是不是提示你要安装vs2005 service pack1了啊,你不安那个就安sdk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