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用VB跟GPIB总线的(IEEE488)通信呀?

楼主(2007-02-05):
怎麼用VB跟GPIB总线的(IEEE488)通信呀?
因為沒有GPIB接口的線,所以我用RS232線代替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MSComm1.Output ="*RST"
strinput = MSComm1.Input
Text2.Text = strinput
End Sub
通信
接口

网友A:
首先要有一个GPIB的卡,然后有至少一个DLL,提供一组基本的操作,然后VB就可以
用了。

网友B:
現在該機器的供應商除了機器沒有提供任何東東
他們說可以直接向機子,發送GPIB命令,還給了份通信命令給我,可是不知道怎麼往裡面送令命

网友C:
要买GPIB卡,GPIB连接线。DLL会随GPIB卡带的。
GPIB卡带有诊断程序,设置好仪器的地址后,诊断程序可以直接发命令的,命令内容根据仪器 通信协议来了。 GPIB仪器须遵循的几个命令如 *IDN? 等,可以直接试试!
GPIB卡或许还带有 VB,VC 等常用编程软件的例程。
//这玩意挺贵的。

网友D:
也就是說跟機器無關,隻跟接口有關了?
也就是說,那台機子,現在有個GPIB口,我去買條數據線來,那條線會帶光盤,我就用裡面的DLL對那條線編程了?

网友E:
按你的說法,你的機器是不是還有RS232接口,如有的話就用RS232就好了,一個GBIP卡要好幾K,只不過速度慢和一臺電腦不能夠連接多台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