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文显示问题

楼主:
目前的evc4.0仿真模拟器怎么不支持中文呢?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本身是不支持中文的,可能要汉化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关注!
我说的不是汉化的问题,而是仿真器(emulator)启动后运行应用程序时,程序的窗口中的中文字符显示为乱码,这该怎样解决,有人说下载一个中文模拟器,但是我至今没有找到

网友:
只能使用中文模拟器了

网友:
是需要中文模拟器
楼主可以用PB定制一个SDK,带中文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将模拟器汉化即可解决

你只要按照以下的做法即可解决,我就是这么弄的,我的是EVC3.0 PPC2002,你可以参考一下
1.先到微软网站上下载一个名为ChSimp-NoRadio.exe的汉化文件,解压后产生一个名为chsnoril.bin的文件这就是中文的image文件。
2.然后你在C:Windows CE Toolswce300Pocket PC 2002emulationEnglish-No Radio目录下会找到一个名为wwenoril.bin的文件。
3.将1中所说的名为chsnoril.bin的文件改名为wwenoril.bin,然后将该文件将2中所说的文件覆盖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