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创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9-13):
platform builder创建驱动的问题
我用pb for wince 5.0创建一个流驱动程序(动态库)。创建到最后一步,PB提示如下:
NEW PROJECT wIZARD ENCOUNTERED AN ERROR WHILE AUTO-GENERATING THE PROJECT .PLEASE TRY AGAIN.
请问哪位知道详情?多谢!!
builder
error
wince

网友A:
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我自己建立了一个platform (基于x86 bsp的),这个平台编译通过,下载到工控板上已经可以启动并运行正常了,然后我用PB打开这个platform,菜单New Project Or File,然后很简单的建立一个
dll,点击finish以后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因为安装platform builder时没有安装sdk,安装了一个以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