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请教磁盘数据如何擦除

楼主:
最近需要开发一个擦除硬盘的工具,实现的功能就是将一整块硬盘挂到一台机器上,比如说是Windows系统的机器上,然后利用该工具将整块硬盘的数据清除,而且清除后不可以再恢复。并且这块硬盘不管它是在什么系统下用的硬盘(比如AIX、HP、SCO等等),只要接到机器上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把它上面的数据清除掉。
我自己考虑了一下,有几个疑问:
第一个是,硬盘分为IDE、SATA、SCSI等多种硬盘,不同的硬盘是不是操作起来会有不同?
第二个是,硬盘格式Windows有FAT32、NTFS,Linux等有ext2/3格式,不同的格式是不是操作起来会有不同?
第三个是,可不可以脱离操作系统直接对硬盘进行处理呢?如果可以前两个疑问应该就不需要考虑了!

请了解的朋友或者曾经做过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从哪里能获得相关的资料呢?或者有没有开源的工具可以参考一下呢?
在这里先谢谢了!^_^

PS:不知道放到这个板块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还要麻烦版主把这个帖子放到合适的地方!谢谢!

网友:
对于系统的接口问题我也不太明白,我只知道FAT这一系列的文件系统,要破坏数据,就是把磁盘空间写一遍,嘿嘿

不然,分析文件系统结构,总能找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网友:
请问楼上的老师,你说的重写我能明白,但是能具体的说说吗?比如这类工具需要用什么语言开发呢?应该如何学习呢?
FAT这一系列的文件系统如何把磁盘重写一遍呢?

网友:
lz要干嘛?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