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基于WINCE系统的设备自动循环冲放电?

楼主(2007-08-14):
怎样实现基于WINCE系统的设备自动循环冲放电?
RT,各位有啥好方案么,多谢
设备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这个应该主要是从硬件上去考虑吧。
首先要保证充电器一直插着(否则怎么自动充放电?),从电路上说就是实现电池充满电后自动切断充电电路,然后电量消耗到一定值,自动打开充电电路。
不过,既然充电器一直插着,干嘛要电池呢?所以你这个需求实在奇怪。

网友B:
其实主要是想实现放电时充电器不工作,测试电池放电时间;然后机器快没电时自动进行充电,并测试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