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设断点怎么有错了 ,

楼主(2007-04-08):
EVC中设断点怎么有错了 ,
我用EVC做个工程,全速运行时就可以了,但不能设断点了,one or more breakpoints could not be moved and have been disabled。 各位大虾帮帮忙了
小女子先谢谢了哈
大虾
工程
小女子
断点

网友A:
设的位置有问题吧~~

网友B:
是的,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C:
能不能麻烦说清楚点了 我以前也这样设过了 都没有问题了 不知道怎样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D: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有个断点可能错误了,如果你的断点设的正确,还是可以运行到那里的,真的不行,你alt+f9 remove all试试看````

网友E: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忽略 继续调试吧

网友F(2007-05-11):
有么有选择debug?

网友G:
什么错误信息啊?要用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调试用debug啊

网友H:
one or more breakpoints could not be moved and have been disabled。 就是报这个错了
要用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调试用debug 在那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