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下驱动问题

楼主(2007-12-27):
WinCE6 下驱动问题
WinCE5.0下的流设备驱动就是一个用户态的DLL,我们写驱动只需要写一个动态库,输出他需要的函数就可以了。
CE6.0的体系结构据说变化了不少,请问CE6下的驱动也可以这样写吗?
动态
设备
用户
WindowCE

网友A:
当然可以,也是一个dll。只不过是在内核里面运行了。

网友B:
内核下运行的dll和用户状态下运行的dll在代码和编译过程中都是相同的吗?
为ce5.0编写的驱动是否可以直接运行在ce6.0下?

网友C:
ce5.0编写的驱动不一定能直接运行在ce6.0,这要具体看是什么驱动了。WinCE6.0下面也有各种驱动的源码,你可以对比一下。而且你可能还需要.bib文件。

网友D:
我在CE5下的USB设备驱动是用Evc4+SDK写代码并编译的.
现在在CE6下也想用VS2005+sdk的方式写代码并完成编译,
所以,想知道是否在VS2005下建立一个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写驱动,
在加上相关的库文件以后就可以了.
另外也希望以前的代码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E:
可以,但是要注意ce5和ce6的区别

网友F:
vs2005集成了PB,在PB下可以在driver目录下加目录、代码,这样可以不必再dir,sources里手动加,有一些可以自动生成,当然有一些内容是必须要手动添加的。以前的代码需要修改,有一些函数名称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