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例子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
按照下面文章中的方法逐步实现时: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MSDN/library/windev/WindowsCE/windowscedrivers.mspx
当编译新建的TuxTest工程时,出现了几个找不到相关PDB文件的错误,如
fatal error C1033: cannot open program database 'c:\wince500\pbworkspaces\myfirstdesign\wince500\emulator_x86\oak\target\x86\debug\tuxtest.pdb'
而实际上系统中也确实不存在该文件,请问这个文件是什么时候怎么生成的?应该怎样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小弟刚学WINCE不久,很多都不太清除,还请大哥们帮帮忙啊~~

网友:
顶一下,怎么没有人来帮忙啊~!

网友:
这个文件是在编译过程中自动创建的,你是怎么编译这个项目的?

网友:
clean一下,再重新编译

网友:
重新创建一个项目试试.

网友:
将OS中的CETK支持去掉,编译你的project,然后在添加CETK支持,重新生成OS。

网友:
楼上的几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我现在改用EVC来建TUX DLL Project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但是手头没有EVC啊,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在建立WCE TUX Dynamic-Link Library的时候不要选择Release Type 下的 CETK,用默认的就行了。后续还在试。编译一下好慢哦,可能是机器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