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BIOS问题

楼主:
最近买了块ARM板。配套的资料上说 板子在出厂时已经把BIOS烧到芯片里了。天啦!我现在才知道ARM也有BIOS。。。

问题1:BIOS是不是烧在FLASH了?(我理解的BIOS是一段程序。它的功能是把与CPU相连的外设做初始化。)

问题2:用FLASHPROGARM 下载我写的程序(譬如最简单的LED闪烁)时,如果程序是从0X00000000 存放,那么这样做是不是把BIOS冲掉了??
象上面这样烧最简单的应用程序对不对? (这样做实验没有得到LED闪烁的结果)

网友:
bios是arm中的一段初始程序。和你写的51啊pic的程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它提供一些功能让你很容易的把一些程序固化到里面!

网友:
在bios里面做文章,把FLASH拷贝到SDRAM中运行

网友:
你用FLASHPROGARM 很有可能把那个bios给冲掉了。

网友:
楼上大侠,那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用bios的下载命令,通过串口或usb或网口下载程序到sdram中再运行,注意linker的地址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