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93应用中输出不成方波的问题

楼主:
我用到了LM393但使用中用此原理做的板子,有一块之前的板子输出信号没有问题,但这块板子LM393输出电压为0V,1.25V,5V三种状态,只有输入端电压差很多时才输出5V电压,接近时输出1.25V,而之前的那块板只输出0和5V.把CD4541断掉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393输出有上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3输出有上拉没有?

你好,请问上拉电阻是 lm393 输出高低电平的 必要条件是么? 像图中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