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89C51 P0 口加入上拉电阻

楼主:
问题1.怎样在89C51 P0 口加入外部上拉装置,具体接法是怎样的?
          2.请大家解释P1口内部上拉电阻和P0口没内部上拉电阻在单片机控制输出、输入应用的差别,

到底在接入负载如数码管的控制有何差别??
书本的解释为P0口为8位极双向I/O端口,当做极输入使用时,“可接8个LS TTL负载”
请问大家这TTL是什么负载呢??将1写入端口0时,会使输入端悬空,此时可做“高阻抗输入端口使用”

,请问大家什么时候用到高阻抗,“另外端口0也用以传送程序码”是不是作输出使用,在此情况下,则

需接外部上拉装置。
P1口为8位双向I/0端口,端口1的输出缓冲器可带动4个LS TTL负载,“和P0口的8个LS TTL负载有差异,

意思是P1 8个端口只可接4个TTL负载对吧”,

网友:
问题1.怎样在89C51 P0 口加入外部上拉装置,具体接法是怎样的?

在管脚上,与VCC间连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分析一下端口电路就全明白了啊

网友:
P0作为输出口的时候不能输出高电平,因为输出逻辑1的时候,端口被置成高阻态(这个是作为输入口用的),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
可以带多少个TTL负载主要是指扇出数问题,简单点就是能提供多少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问题,这部分问题可以参考数字逻辑电路部分内容,大概第二章左右会有说的了。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因为输出逻辑1的时候,端口被置成高阻态(这个是作为输入口用的),所以必须加上拉电阻。

看看了电路,输出的确是一,只是它作为输出的时候,两个场效果管都是截止的,这时候没有一个可靠的输出,所以输出能力有限,所以要加上拉,提供一个电源
当输出0的时候,VCC就通过电阻直接加到地上,而输出管脚处就和地同电位,为0

网友:
串个100欧电阻很有必要,上拉电阻一般不用吧,

网友:
IBING7楼主你好!!你说在管脚上,与VCC间连一个1K的电阻...,现在我要用P0.1口接一个计电器,大家给一点意见啦!!我先我的想法..1K的电阻一端与P0.1口相连接、一端与VCC相连、哪么计电器的一端控制线应该与VCC相连的电阻端相接吧!!

网友:
原来有人的电路和我一个水平,呵呵

VCC - 电阻 - IO
          输出

网友:
小朋友上课没有听老师讲,现在要用了慌了吧。

书本的解释为P0口为8位极双向I/O端口,当做极输入使用时,“可接8个LS TTL负载”
请问大家这TTL是什么负载呢??将1写入端口0时,会使输入端悬空,此时可做“高阻抗输入端口使用”
------------------
什么叫“极双向I/O端口”啊?什么又叫“极输入”啊?

继电器驱动电路可以从P1.0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一个PNP的b, 其e极接VCC,c再接1k电阻,再接NPN的b, NPN的e接地,c接继电器,继电器的电源可以和51的电源不同。三极管的b-e间都接1k电阻。(这样的电路在复位时不会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