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51的spi接口程序。最好是11.0592

楼主(2007-03-14):
那位有51的spi接口程序。最好是11.0592
那位有51的spi接口程序。最好是11.0592。主要是25Cxxx的eeprom片子
程序
接口
最好

网友A:
模拟SPI容易,但是做到特定的波特率上应该没有多大的意思
多试几次把延时做准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有没有一个框架啊!

网友:
模拟SPI容易,但是做到特定的波特率上应该没有多大的意思
说的好

网友C:
框架?
取特定位放IO上
给触发电平
移位修正数据
把上面的做相应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