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模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1-29):
关于数模转换的问题!!
小虾有这样的问题:模数转换芯片的参考电压是直流的(如pic系列单片机),那么它如何测量模拟信号(比如对正弦波形的采样)。因为好象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隔开啊!(本人做一个系统,采集市电,并进行控制,市电已经降压到,那么如何连接模数芯片和采集的信号原谢谢!)
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芯片
信号
不胜感激
如何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布线,在某个单点接在一起。另外,直流电压参考不等于这就是"数字"的,相反,这是标准的模拟信号。如果希望更好的抗干扰,可以在市电变换的部分加一个隔离。

网友B:
如果希望更好的抗干扰,可以在市电变换的部分加一个隔离?
可以举个例子么
谢谢!!
我只懂单片机和把采集的信号用rs485网络传输出去,对采集的信号跳动较大这个问题还是很苦恼!!
郁闷中,望再次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C:
还有小弟刚来这里
没看到结贴给分的按扭,惭愧.
望一并告知,谢谢

网友D:
就是加一个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小市电对弱电部分的干扰。
你采集的信号,本身是一个由交流信号转换过来的直流信号(有效电压),还是只是交流信号经过变压器产程的信号?
如果是有效电压在跳,那就是你电路抗干扰不好;如果是交流信号,那就是你AD采样频率太低,50Hz的信号上本身可能有150Hz的谐波,所以你采样频率应该在600Hz才比较够用。

网友:
哦
是测量用有效电压吧,选择的是用电压变送器件测量,那现在选带屏蔽的变压器件?
有什么好的型号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