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高手请进!单片机设计与嵌入式开发的本质区别?

楼主:
请大家谈谈单片机设计与嵌入式开发(比如说ARM)的本质区别?
包括系统工作的流程及硬件设计等有哪些本质上的差异?请各位高手畅所欲言。

网友: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吧,只不过是硬件结构上的差异,你还不是可以做基于单片机或DSP平台上的嵌入式开发

网友:
应该有吧!比如说关于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
单片机一般是8位处理器,ARM是32位。
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ARM可以加载操作系统。
单片机通常集成为一个芯片,ARM的内核需要外围接口电路的支持。

网友:
to yf110()
   你说的是10年前的情况吧!
   "单片机一般是8位处理器,ARM是32位。"
   目前用的单片机一般都是16位的,有很多已经是32位了。

   “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ARM可以加载操作系统。”
    目前操作系统在单片机上应用很广泛,特别是一些小的实时操作系统,如ucos等。

    "单片机通常集成为一个芯片,ARM的内核需要外围接口电路的支持。"
    目前的单片机何止是一个芯片那么简单,同样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围接口电路的支持。

网友:
新型51与AVR、PIC、ARM除了在数据位数上有区别外,在开发过程上在几乎没区别,任何CPU只要内存够大,都可以跑操作系统。
绝大部分ARM也都集内部SRAM和flash,可以在简单外围电路下工作,但电路方面肯定要比8位CPU复杂。由于RISC技术的进步,现在8位处理器也可以达到1MIPS/MHz的性能,由于功耗小,价格便宜,性能好,电路简单,所以8位CPU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嵌入式CPU。

网友:
那有些应该在嵌入式上的操作系统的源码都是公开的,是不是要经过简单的修改以后就可应用到实际项目中的单片机中呢?如果是这样,修改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网友:
上面几位大虾把概念搞错了

单片机 是指在一个芯片上集成了计算机的大部分部件(CPU,RAM ROM等)都叫单片机 ,严格来说 所谓的MCU(微控制器),DSP(数字信号处理器),MPU(微处理器)都是单片机

嵌入式系统只的是根据应用,专门设计软硬件的计算机系统,只是为了与PC分开讨论而提出的概念

嵌入式系统的主控芯片可以是MCU DSP MPU中的任何一种,操作系统并不能成为判断系统是否是嵌入式系统,一般凡是不用PC平台的数字系统都是嵌入式系统

所以单片机也是嵌入式系统,另外ARM一般被认为是MPU,但很多人也认为他是MCU 他与MCS-51你们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网友:
我觉得:单片机属于嵌入式应用的范畴,为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已.

不是说单片机的资源和应用不必要上OS就把它划出嵌入式的领域

具体的划分规则我觉得以开发应用的指导思想来划分.

举个例子:
如果你用WEB开发的框架模式来指导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的开发那前面就有个坑等你跳.
但是,如果你以开发单片机产品的思路来指导ARM这类的应用开发,却基本适用

以此来区分

网友:
单片机为斑,嵌入系统为豹。

网友:
嵌入式系统我认为是一个大的概念,除了pc之外都可以认为是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的mcu可以是8位、16位、32位的arm;也可以是x86;只要不是桌面pc或者工控机都可以算是嵌入式;
嵌入式一般来说是嵌入于某个设备之中,作为核心的控制和运算单元;

网友:
都是老外的东西,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