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展串口,如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7-10-09):
关于扩展串口,如何连接的问题?
我想用2410扩展一个串口,请问那位知道扩展串口的原理?
如何

网友A:
我们公司买的是那种查在主板上的. 可以扩展4个 . 好像是国外的.
要不你买个usb转串口的算了. 省的麻烦.
原理如果你知道了 建议你也开一个 扩展串口的 公司 .

网友B:
软件串口实现在单片机上,已经很多了吧...
嘿嘿
用CPLD就能弄一个...
更不用说ARM上了,不过就是看值于不值的问题...

网友C:
谢谢楼上的,用CPLD我们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我搞不懂他们的工作原理,所以特地来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D:
直接接IO口,软件模拟串口时序。

网友E:
串口芯片吧,3232等等的,直接使用574等缓冲一下连到2410的总线上,分配一个地址空间,很好控制的,记得分配一个中断。

网友F:
串口芯片吧,3232等等的,直接使用574等缓冲一下连到2410的总线上,分配一个地址空间,很好控制的,记得分配一个中断
这个不错!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