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MODEM的IP问题请问!

楼主:
   最近用ARM+Linux做一个基于GPRS的无线数据传输项目。两个gprs modem分别接到arm开发板和pc上,两个modem之间能实现点对点通信,互传数据。但是因为gprs modem拨号获得的ip(10.x.x.x)是动态分配,开发板每次上电拨号获得的ip都不同,所以我实现的modem之间互传数据都是手动方式的,即开发板拨号后执行ifconfig ppp0查看ip再与远端pc进行互传数据.现在我想让开发板上电后自动运行程序,既上电之后便无人参与了,只要远端pc运行程序来接受开发板传来的数据,这样就必须事先知道开发板的modem上电拨号获得的ip(不需要手动方式执行ifconfig ppp0查看ip)才能与远端pc通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这种功能,或者自动知道开发板获得的ip?
   请个位大虾帮忙!

网友:
呵呵,不用APN的IP地址绑定,那基本上剩下的方式只有一个了,加一个数据中心转服务器,即两个GPRS modem分别连到这个服务器上,然后通过服务器上的程序来进行中转,这样是可以不用固定IP就能完成通讯了!还就是发短信,这个稳定性一般,短信延时不可靠呀。。。其它暂无办法!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