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支持imm32.dll吗?

楼主(2007-05-18):
请问WINCE支持imm32.dll吗?
我现在要做输入法的切换,把XP下的imm32.dll文件拷到WINCE下,报错说没有找到imm32.dll这个文件,不知道WINCE是不是支持imm32.dll这个DLL呢?
请高人指点,等待中...
输入法
WindowCE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难道真的没有人知道吗?
请高手赐教呀.

网友B:
XP下的imm32.dll,能在CE下用吗?
CPU的类型都不同的。

网友C:
哦,经验不足呀.学习中.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D(2007-06-22):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E:
不同的CPU和不同的操作系统,需要不同的编译环境的。
Windows 和 Windows CE就是不同的两个操作系统的。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动手实验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