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tcpmp的么?想请教一下里面顶部的那个播放/暂停控 ...

楼主(2007-06-26):
有研究tcpmp的么?想请教一下里面顶部的那个播放/暂停控件的位置在那修改?
有研究tcpmp的么?想请教一下里面顶部的那个播放/暂停控件的位置在那修改?我想把file,options,和播放,暂停,还有全屏等控件放在底部,就是那个时间进度条那....可是找不到具体代码的位置...
另外那个控件的大小只能是16和32两种相素选择,能不能改大一点呢,我想用大一点的图标做为控件的按扭图标
谢谢...
位置
进度
file

网友A:
有研究,确实很难~~~~

网友B(2007-09-10):
nnd,那工程太庞大了,吓死人了。

网友C:
直接修改Interface工程,其他不要动。自己可以写个皮肤界面,分别在3个界面的wm_painter消息里面自绘自己想要得,然后处理下鼠标消息就可。

网友D(2008-07-21):
的确是工程大头大!

网友E:
查找一下,函数:CreateToolBar

网友F:
看看我刚刚回复的那个帖子, 两种方式都可以。。。
很方便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21/13/23493241-c2cd-408c-b128-e7cb84eb7f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