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卡驱动移植

楼主:
硬件芯片相同,内核都是2。6(一个为2。6。8,一个为2。6。14),2。6。8移植到2。6。14上,
   请教:该怎么作,需要修改那些东西,请指教。
   多谢!

网友:
直接copy驱动,然后加入内核模块:修改Kconfig和Makefile,
1。Kconfig
menu "ALSA ARM devices"
        depends on SND!=n && ARM
config SND_S3C24xx_AC97
        tristate "AC 97 driver for the cirrus S3C24xx chip"
        depends on ARCH_S3C2410&&SND
        select SND_S3C24xx_PCM
        select SND_AC97_CODEC
        help
         Say Y or M if you want to support any AC97 codec attached to the S3C24x         x  Ac97 interface
config SND_S3C24xx_PCM
        tristate
        select SND_PCM
"Kconfig" 25L, 639C                                           14,2-9        Top
2。Makefile:中加入代码
obj-$(CONFIG_SND_S3C24xx_PCM)+=s3c24xx-alsa-pcm.o
obj-$(CONFIG_SND_S2C24xx_AC97)+=s3c24xx-alsa-ac97.o

3。在make    menuconfig中选择:
AC 97 driver for the cirrus S3C24xx chip

4编译:make

网友:
5。出现如下错误: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make[1]: `include/asm-arm/mach-types.h' is up to date.
  CHK     include/linux/compile.h
  CHK     usr/initramfs_list
  CC      sound/arm/s3c24xx-alsa-pcm.o
In file included fro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9:
include/asm/arch/dma.h:237: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38: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46: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46: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53: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54: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61: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61: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70: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71: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78: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78: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93: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channel"
include/asm/arch/dma.h:294: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96: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s3c2410_dma_opfn_t"
include/asm/arch/dma.h:296: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include/asm/arch/dma.h:297: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s3c2410_dma_cbfn_t"
include/asm/arch/dma.h:297: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32: asm/arch/regs_ac97.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32: asm/arch/regs_ac97.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 file included fro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1:
sound/arm/ep93xx-alsa-pcm.h:82: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ep93xx_dma_int_t"
sound/arm/ep93xx-alsa-pcm.h:82: warning: no semicolon at end of struct or union
sound/arm/ep93xx-alsa-pcm.h:95: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ep93xx-alsa-pcm.h:95: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audio_stream_t'
sound/arm/ep93xx-alsa-pcm.h:95: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2: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audio_stream_t"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2: warning: no semicolon at end of struct or union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3: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input_stream'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3: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5: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output_dma"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5: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output_dma'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5: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6: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input_dma"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6: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input_dma'
sound/arm/ep93xx-alsa-pcm.h:106: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sound/arm/ep93xx-alsa-pcm.h:111: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ep93xx-alsa-pcm.h:112: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ep93xx-alsa-pcm.h:142: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ep93xx-alsa-pcm.h:142: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audio_state_t'
sound/arm/ep93xx-alsa-pcm.h:142: warning: data definition has no type or storage class
sound/arm/ep93xx-alsa-pcm.h:149: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audio_state_t"
sound/arm/ep93xx-alsa-pcm.h:149: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64: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65: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audio_set_format':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67: error: `val'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67: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67: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170: error: `s'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07: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12: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U16_LE_C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13: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14: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15: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22: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49: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54: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U16_L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55: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56: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57: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59: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85: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90: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S16_LE_C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91: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92: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293: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00: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27: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32: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S16_L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33: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34: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35: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37: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63: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68: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S8_C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69: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70: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71: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374: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1: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6: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S8':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7: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8: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09: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11: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37: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42: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U8_CM':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43: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44: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45: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48: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75: error: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80: warning: function declaration isn't a prototype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In function `copy_to_user_U8':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81: error: `to_coun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82: error: `to'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83: error: `fr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485: error: `stat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sound/arm/s3c24xx-alsa-pcm.c: At top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