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如何去掉系统启动explorer,直接启动应用程序。

楼主:
网上都说,在shell.reg中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explorer.exe改成我的应用程序就行,但改后,运行,应用程序界面死了。我试了两个 应用程序,都是一样的,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在什么界面死的?

如果程序运行起来,则说明修改shell.reg的方法是正确.

死了,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程序依赖于EXPLORER。EXE,请仔细分析下代码吧

网友:
MFC的程序,MFC程序的执行可能会需要explorer.exe支持

网友A:
是MFC的程序,写串口通信,如果依赖exploer的话,是不就实现不了不启动explorer,而直接启动应用程序呢?

网友:
你可以启动explorer,但是把explorer的任务栏通过修改源代码让它宽度设置成0,或者是不创建任务栏就行了

网友:
MFC的程序就对了。
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explorer.exe
详见: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09/12/30/5109284.aspx
楼上的办法可以考虑一下,貌似效果可能不理想
另外
据说可以有一种解决方法
其实就是将MFC需要的一个mfcce400d.dll加进系统
详见: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1/24/5251157.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MFC的程序,写串口通信,如果依赖exploer的话,是不就实现不了不启动explorer,而直接启动应用程序呢?

如果仅仅是一个串口通信程序,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你说的问题的。

你可以这样做先测试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使用进入系统后再运行你的程序,看看会不会死机。

你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就一个按钮,单击后退出,并弹出explorer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MFC的程序,写串口通信,如果依赖exploer的话,是不就实现不了不启动explorer,而直接启动应用程序呢?

如果仅仅是一个串口通信程序,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你说的问题的。

你可以这样做先测试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使用进入系统后再运行你的程序,看看会不会死机。

你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就一个按钮,单击后退出,并弹出explorer界面。

关键是他的串口程序用了MFC。
看下那两篇文章吧,很有用的。
一篇是从gooogleman那转载的。一篇是从hjb大侠那转的。
忘记写上原作者和地址了。

网友C:
使用了MFC并不一定需要启动explorer.exe的,我用MFC开发的应用程序就可以在没有explorer.exe的情况下运行。因此,应用程序界面死了与explorer.exe无关

网友:
建议楼主先在启动Explorer.exe时,仔细测试一下你的应用。没有问题再替换Explorer做开机自启动。
另外,MFC程序有一些是依赖于Explorer的,如打开文件对话框控件,如果没有用到特殊的依赖于它的控件,不运行Explorer也没有关系。另外,你也可以建一个最简单的对话框程序,测试一下开机自启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了MFC并不一定需要启动explorer.exe的,我用MFC开发的应用程序就可以在没有explorer.exe的情况下运行。因此,应用程序界面死了与explorer.exe无关

可能你的MFC没有用到CFileDialog什么的。
MFC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explorer.exe。
但是你怎么能肯定的说界面死了与explorer.exe无关呢?
只是你的MFC程序不依赖于explorer.exe,但别人的不一定。
因为用到了不同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什么界面死的?

如果程序运行起来,则说明修改shell.reg的方法是正确.

死了,说明你的程序有问题.
这个是正解,如果已经实现开机启动,那你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如果导致“死”,还有待追查…

网友:
我用evc编了个wince app,不是基于MFC的,可以实现不启动explorer,直接启动应用程序了。
而重新编了个什么功能都没加MFC程序,应用程序启动后同样弹出对话框,乱码,界面是死的。
看来是因为基于MFC的原因。把mfcce400d.dll打包进NK,也出不行的,出同样的对话框。

网友:
那如果是WINCE5.0的系统
就按着hjb大侠的做法,改改源代码试试吧。
或者Win32吧。不用那个MFC
这个问题由来以久了吧。

网友:
俺的博客收藏了一个,不过我也没有试过呢。

网友:
今天试了下,感觉不行!学习中。。。

网友:
1.程序能否直接运行,与是否MFC无关

2.不需要copy各种dll,直接静态链接MFC即可

网友A:
我重新编了个程序,启动后同样弹出对话框,“50 not found”,不知道什么意思。
Settings 有三个选项;1、not useing MFC, 2、use MFC in static library 3、use MFC in shared dll
如果选3,弹出的对话狂是乱码,用1和2,弹出“50 not found”,因为该对话框右上角只有ok(x是灰的),点ok后,没反映,对话框也不关闭,就死机。

网友: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Launch80"="XXXX.exe"
"Depend80"=hex:14,00, 1e,00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编了个程序,启动后同样弹出对话框,“50 not found”,不知道什么意思。
Settings 有三个选项;1、not useing MFC, 2、use MFC in static library 3、use MFC in shared dll
如果选3,弹出的对话狂是乱码,用1和2,弹出“50 not found”,因为该对话框右上角只有ok(x是灰的),点ok后,没反映,对话框也不关闭,就死机。

选2  然后在setting--C/C++----prepro..defin.里面加个_AFXDLL 试试

网友:
开机启动自己的程序,退出时不是死机,是没有有界面的程序运行了,屏幕自然不会刷新

先启动explorer,保证你的程序能正常运行再改为启动你的程序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这个文章, 我亲自试过, 绝对可以
http://blog.eeworld.net/pony_maggie/archive/2010/01/29/5270470.aspx

网友:
23楼正解

 我的应用程序用串口,MFC,按照23楼修改注册表,成功运行.能否说一下为什么这样可以?

网友:
上电开机后自动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

上电开机后马上自动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可以做到别人不知道你在用WINCE系统。这样做能不显示wince界面,特别是做自己产品这个功能很实用。
在HKEY_LOCAL_MACHINE\init添加你的应用程序,假设应用程序为app.exe,在\ ResidentFlash\TEST\目录下
"Launch90"="\ResidentFlash\TEST\app.exe"
上述方法在WinCE桌面显示后,运行app.exe。WinCE的界面是可以去掉的,也即在启动时不加载explorer.exe程序:在HKEY_LOCAL_MACHINE\init下面把下面两项删除即可。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 hex(14 00 1E 00)
只要去掉这两项,就可以运行你的应用程序而看不到WINCE的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