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

楼主:
有没有人比较了解语音芯片的,能不能介绍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语音芯片的应用。最好是有图片,便于学习。

网友:

  语音芯片供应商:广州唯创电子深圳办事处
  映发微--九齐NY语音芯片语音芯片的定义? / 什么是语音芯片? / Voice IC?/语音IC?(提供各类语音IC:映发微信息科技——九齐、华邦语音IC华东总代理。)
  什么是语音芯片?语音芯片又称:语音IC,又被叫做声音芯片。
  (一)、语音基础知识
  1、什么是语音芯片?
  语音芯片定义:将语音信号通过采样转化为数字,存储在IC的ROM中,再通过电路将ROM中的数字还原成语音信号。
  普通语音芯片放音功能实质上是一个DAC过程,而ADC过程资料是由电脑完成,其中包括对语音信号的采样、压缩、EQ等处理。
  录音芯片包括ADC和DAC两个过程,都是由芯片本身完成的,包括语音数据的采集、分析、压缩、存储、播放等步骤。
  ADC=Analog Digital Change 模数转换
  DAC= Digital Analog Change 数模转换
  音质的优劣取决于ADC和DAC位数的多少。例如,华邦的W90P710系列,ADC和DAC均为32bit,接近真人音质。HELIOS公司的H224QP系列与九齐的NY3\NY5系列,ADC和DAC均为16bit,接近CD音质。SUNLINK公司的SLP300系列与佑华的AMEFB系列的DAC为8bit,为普通音质。
  2、语音信号的量化表述:(分类:语音芯片 和 音乐芯片)
  (a) “语音芯片”介绍:
  (1)语音信号的量化
  采样率(f)、位数(n)、波特率(T)
  采样:将语音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
  采样率:每秒采样的个数(byte)。
  波特率:每秒钟采样的位数(bit)。波特率直接决定音质。Bps: bit per second
  采样位数指在二进制条件下的位数。一般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声音的采样位数指8位,由00H--FFH,静音定为80H。
  (2)采样率
  奈奎斯特抽样定理(Nyquist Law):要从抽样信号中无失真地恢复原信号,抽样频率应大于2倍信号最高频率。抽样频率小于2倍频谱最高频率时,信号的频谱有混叠。抽样频率大于2倍频谱最高频率时,信号的频谱无混叠。
  嗓音的频带宽度为20~20K HZ左右,普通的声音大概在3KHZ以下。所以,一般CD取的音质为44.1K和16bit,如果碰到某些特别的声音,如乐器,音质也有用48K和24bit的情况,但不是主流。
  一般在我们处理针对普通语音IC的时候,采样率最高达到16K就够了、说话声一般取8K(如电话音质)、6K左右。低于6K效果比较差。
  在应用单片机的过程中,采样越高,定时器中断速度越快,会影响到其他信号的监控和检测,所以要综合考虑。
  (3)语音压缩技术。
  由于语音数据量庞大,对语音数据进行有效压缩是很必要的,能够使我们在有限的ROM空间里录入更多的语音内容。有以下几种方式:
  语音分段:将语音中可以重复的部分截取出来,通过排列组合将内容完整地回放出来。
  语音采样:一般我们使用的喇叭频响曲线在中频部分,较少用到高频,所以,在喇叭音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采样频率,达到压缩效果,这种过程是不可逆的,无法恢复原貌,叫有损压缩。
  数学压缩:主要是针对采样位数进行压缩,这种方式也是有损压缩。例如,我们经常采用的ADPCM压缩格式,是将语音数据从16bit压缩到4bit,压缩率是4倍。MP3是对数据流进行压缩,涉及到数据预测问题,它的波特率压缩倍率为10倍左右。
  通常,以上几种压缩方式都是综合起来使用的。
  (4)常用语音格式
  PCM格式: Pulse Code Modulation 脉冲编码调制,它将声音模拟信号采样后得到量化后的语音数据,是最基本最原始的一种语音格式。同它极为类似的还有RAW格式和SND格式。它们都是纯语音格式。
  WAV格式:Wave Audio Files 是微软公司开发的一种声音文件格式,也叫波形声音文件,被Windows平台及其应用程序广泛支持。WAV格式支持许多压缩算法,支持多种音频位数、采样频率和声道,但WAV格式对存储空间需求太大不便于交流和传播。WAV文件里面存放的每一块数据都有自己独立的标识,通过这些标识可以告诉用户究竟这是什么数据,这些数据包括采样频率和位数,单声道(mono)还是立体声(stero)等。
  ADPCM格式:是利用对过去的几个抽样值来预测当前输入的样值,并使其具有自适应的预测功能与实际检测值进行比较,随时对测得的差值自动进行量化级差的处理,使之始终保持与信号同步变化。它适用于语音变化率适中的情况,而且声音回放过程简短。它的优点是对于人声的处理比较逼真,一般达到90%以上,已广泛地应用于电话通信领域。
  MP3格式: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II,简称为MP3。它是利用 MPEG Audio Layer 3 的技术,采取了名为“感官编码技术”的编码算法:编码时先对音频文件进行频谱分析,然后用过滤器滤掉噪音电平,接着通过量化的方式将剩下的每一位打散排列,最后形成具有较高压缩比的mp3文件,并使压缩后的文件在回放时能够达到较接近原音源的声音效果。它的实质是vbr(Variant Bitrate 可变波特率)可以根据编码的内容动态地选择合适的波特率,因此编码的结果是在保证了音质的同时又照顾了文件的大小。
  mp3压缩率10倍甚至12倍。是最初出现的一种高压缩率的语音格式。
  Linear Scale格式:根据声音的变化率大小,把声音分成若干段,对每段用线性比例进行压缩,但是它的比例是可变的。SUNLINK公司和ALPHA公司的Linear Scale格式为5bit。
  Logpcm格式:基本上对整个声音进行线性压缩,将最后若干位去掉。这种压缩方式在硬件上很容易实现,但音质比Linear Scale差一些,特别是音量较小声音比较细腻的情况下效果较差。主要用于pure speech方面。
  (b)“音乐芯片”介绍:
  (1)音乐的通道与音色:
  包络(envelope)方波(patch) 通道(channel)
  包络:合成音色的一部分,单位时间内音符输出的变化,常见有“ADSR”
  方波:合成音色的一部分,单位时间内音符方波电流的变化。(另见三角波等)
  通道:在同一时间内,芯片输出的音符个数,即“单音乐器”的个数。
  PCT:模拟音色的一种,通过采样256个点的乐器声音来模拟出各个音符的音高。(音色柔和,占空间小,但不够真实)
  FULL WAVE:通过采集一种乐器声音来模拟各个音符音高。(乐器声真实,但占用空间大,且采集音色音质要求高)
  (2)音乐的压缩:
  由于音乐数据量庞大,对音乐数据进行有效压缩是很必要的,能够使我们在有限的ROM空间里录入更多的音乐内容。有以下几种方式:
  音乐分段:将音乐中可以重复的部分截取出来,通过排列组合将内容完整地回放出来。
  音色:根据音乐的丰满程度、需求程度,来确定Full wave,PCT、dual tone的选择,各个音色占用空间不懂,音色质量也不同。。
  数学压缩:主要是针对采样的音色(Full wave)进行压缩,这种方式也是有损压缩,对于要采集的音色进行降采样、处理等减小采集音色的大小(同语音类的修音)。
  (3)常用音乐格式:
  MID格式:MIDI(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乐器数字接口 ,是20 世纪80 年代初为解决电声乐器之间的通信问题而提出的。MIDI 传输的不是声音信号, 而是音符、控制参数等指令。
  WAV格式:(相见语音IC类介绍)采集音色的格式。
  3、语音ROM空间的表述
  语音芯片为表述的形象化,由语音长度来表示
  a)普通语音芯片以6K采样率为语音长度计算标准。
  b)录音IC以4K采样率为语音长度计算标准。
  即:以6k(4k)采样率芯片可以播放的长度。
  4、语音芯片的要素
  相同品种的芯片成本与芯片的大小成正比。
  a)I/O口的分配和ROM的大小(语音秒数)决定芯片成本。低秒数语音芯片其I/O口较少。
  b)音质提高,采样提高,语音秒数缩短。
  音质降低,采样降低,语音秒数变长
  c) 语音秒数的计算方法:M/(n*f)
  M---ROM大小(bit) n*f---波特率
  5、声音处理软件介绍
  1)SoundForge
  2)Cooledit
  3)goldwave
  4)Calewalk
  6、语音芯片分类:
  语音芯片根据集成电路类型来分,凡是与声音有关系的集成电路被统称为语音芯片(又称语音IC,这里应该叫成Voice IC),但是在语音芯片的大类型中,又被分为语音IC(这里应该叫成Speech IC),音乐IC(这里应该叫成Music IC)两种.
  (a)现在市场上常见语音芯片分类:
  短时间芯片有10秒,20秒,40秒,80秒,170秒的芯片,针对型号:WTV系列、ISD1700系列芯片和NY3系列芯片。
  常用的模块有:6分钟,8分钟,16分钟,1小时的等。。针对型号:WT588D系列语音模块
  长时间的芯片有:340秒,500秒,1000秒,2000秒更长。。针对型号:WTV340、ISD4000、NY5系列语音芯片
  通用的芯片有:3秒到340秒。针对型号:WTV系列,WTB系列,NY系列.
  (b)现在市场上常见音乐芯片分类:
  单音片:是一种最基本的音乐IC,是音乐单通道的,同一时间音符输出的多少,决定了单音片的效果,有70多,100多音符等等.
  音乐通道:2通道、3通道、4通道、8通道、12通道等更多。。。针对型号:NY2系列、NY5系列、WB681512系列等等

网友:
之前用过一种以模拟数据进行存储的芯片

可以录音,自带功放电路

不过失真比较大,但作为一般的提示,报警问题不大

网友:
o  还记得是什么?也许对我有用。

网友:
有没有什么距离控制范围的芯片?  例如像温度控制的芯片DS1620.芯片  能存储一个最高温度和一个最低温度通过反馈来控制温度。

网友:
也可以考虑 采用 凌阳的16位单片机,SPECE061A

他们的官网上有很多资料,楼主可以去看看啊。

网友:
o   这个 我刚好借到了这本书   正在学习,。。。谢谢啊。。

网友:
学习了,留字以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