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关于QQ2440开发板的uda1341录音驱动问题
ai_si
ai_si

网友A(2009-04-22):
关于QQ2440开发板的uda1341录音驱动问题
最近刚接触嵌入式,在写一个录音程序,在主机的linux下可以正常录音
但是移植到开发板上,运行到read函数就返回 -1 并输出Illegal seek
经调查发现是驱动出了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
有大侠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吗?
录音
开发
程序

网友B:
先看熟datasheet检查下UDA1341,地址是否正确,看下内部寄存器状态,读,写等功能。确保底层正确

网友C:
主机和目标板的录音放音的硬件设备应该不一样吧...
是不是目标板的硬件设备的驱动或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D:
能在目标板上放音,就是无法录音
硬件方面没问题,是uda1341的录音驱动问题
小弟只接触过软件,嵌入式还有很多东西学,请问该如何调试驱动,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在板上使用cat /dev/dsp > record.wav 测试时总是输出 Read Error:Illegal seek
cat /dev/sound/dsp > record.wav 也是一样
用cat播放wav正常

网友F: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