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管理两个AP,动态地让其中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这样动态切换?

楼主:
怎么管理两个AP,动态地让其中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这样动态切换?

网友:
这个管理在那里做比较好?在驱动里面?还是应用程序里面?还是另外写一个单独的AP来管理这两个AP?

网友:
采用什么方法来管理?链表方式?

网友:
如果两个AP都只有EXE文件怎么办?发消息给它叫它退到后台怎么做到这一点?

网友A:
通过自己的应用来管理,在应用中通过创建进程的方式启动AP,这样就可以得到AP的进程ID,以后用于管理

网友:
如何让一个AP显示在前台,一个隐藏在后台?给他们分别发WM_KilFocus/WM_SetFocus消息?

网友:
找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
键盘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自己的应用来管理,在应用中通过创建进程的方式启动AP,这样就可以得到AP的进程ID,以后用于管理

只有ID号还是做不到前后切换来去自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自己的应用来管理,在应用中通过创建进程的方式启动AP,这样就可以得到AP的进程ID,以后用于管理

只有ID号还是做不到前后切换来去自如。

这个管理上是需要一定的方法,自己设计来满足需求吧

网友:
API 通过HOOK OpenProcess() 实现进程防杀

网友:
怎么用VC检测另一个程序B.exe是否已经运行?

网友:
请教如何每5分钟判断某个进程或程序是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