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6下如何实现mp3或AAC的实时压缩/解压呢?

楼主(2010-01-02):
wince6下如何实现mp3或AAC的实时压缩/解压呢?
rt,小弟想对语音信号实时的压缩/解压,但是又不想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算法,不知道是否有插件或库函数之类的东西可以使用,请各位高手给些建议,谢谢!
插件
东西
如何
语音

网友A:
没有
CE下只有解码的东东,没有编码的
一般做法:从PC上的开源代码移植,或买商业性的库

网友B:
解码还好,AAC能找到开源的DShow Filter
编码 就如LS所说.
另外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试试AMR,CE下还是可以找到AMR编码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