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内核图片加载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把图片加到WINCE的内核中去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加载到内核要干什么?

网友:
修改bib文件,加一行类似于
D:\resource\windowsce_qvgap.bmp       NK SH

网友A:
大概是我没说明白,我想把图片作为开机LOGO加载到启动时,不至于出现黑屏一会,你们这样弄过吗

网友:
进入桌面之前,要加载显示驱动的。
所以这个黑屏完全是正常过程。

网友:
我看有的产品不是显示黑屏,感觉好了很多,还是在黑屏上加一张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我没说明白,我想把图片作为开机LOGO加载到启动时,不至于出现黑屏一会,你们这样弄过吗
这是在eboot 里加载图片,又不是加到内核里,用工具把图片转换成数组形式,再把该数据填充到显示地址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哦,是这样的。